ORCAD DRC 出错:WARNING: [DRC0037] 求正解。

楼主(2011-09-25):
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6,VCC VCC  VCC_3V3
                    SCHEMATIC1, 02-FPGA_config  (8.10, 4.90)
原理图中这个错误怎么改?
我电源引脚定义成POWER型的。  net name定义为VCC_3V3 ,没有VCC的网络定义。

在网上查的说:把引脚的属性改为"passive"就可以了。

如果属性仍是POWER的话,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
应该是你同一个net起了多个名字(系统会保留1个名字)

网友A:
引脚用的名字是VCC吧    又赋了网络名VCC_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用的名字是VCC吧    又赋了网络名VCC_3V3 ?

是的,这个要怎么改呢?

我想不出好办法,就只能改成passive型,然后vcc1,vcc2...这样起不同的引脚名。

网友:
这点感觉orcad不严谨,网络名和管脚名应该是完全无关的!一切以网络名为主才对,如果一个symbol有N个脚叫做VCC(属性为power类型),把其中一个脚连在网络VCC_3v3上,其它的VCC是否会同样连接到VCC_3v3上??

网友:
ORCAD对power类型的管脚就算作是电源网络了,这个问题仁者见仁吧,俺们也不知道软件开发者这样设计的意图。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一般都不用power属性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