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文件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1-09-26):
各位大侠,本人刚开始摸索skill语言,还请多多关照。问题如下:
1.如何实现对文件的搜索,如我想在a.txt文件中搜索“Good morning”,如果能找到则返回T
2.如果能找到n个“Good morning”,能否在某个“Good morning”前加入字符串?
非常感谢。

楼主:
在补充两个问题,
1.能否实现删除文档中的某个单词
2.能否将b.txt的内容加入到a.txt的后面? 比如:a.txt的内容为“www@EDA,b.txt内容为365@com",操作后a.txt的结果为" www@EDA365@com"。 谢谢。

网友A:
1.搜索可以用rexMatchp正则匹配
2.加入字符串可以使用rexReplace函数替换
3.删除也可以使用rexReplace替换,为空即可
4.读b.txt再写到a.txt后面,用到infile,outfile,gets.或者用axlShell调用DOS命令:COPY 1.TXT + 2.TXT 3.T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搜索可以用rexMatchp正则匹配
2.加入字符串可以使用rexReplace函数替换
3.删除也可以使用rexReplace替换 ...

谢谢版主。
可是我看到allegro参考文档中关于rexMatchp和rexReplace的介绍都是针对字符串的,能否提供把文本文档全部内容存入字符串变量的操作(gets好像会遗漏一些东西),或者直接操作文本文档的说明?
另外我用axlShell("COPY 1.txt + 2.txt 3.txt")后,3.txt没有改变,执行结果出现提示:Select the element(s) to copy.是不是我的格式不对,可否烦请版主再提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可是我看到allegro参考文档中关于rexMatchp和rexReplace的介绍都是针对字符串的,能否提供把 ...

如果文本内容比较大时会有问题,还是逐行进行判断比较好一些
axlShell("system copy 1.txt + 2.txt 3.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