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PCB文件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9-26):
如下图

网友A:
叠层设置不对,别说不知道在哪里改

不改就是会弹出这个提示而已,不影响实际使用,反正你也不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设置不对,别说不知道在哪里改

不改就是会弹出这个提示而已,不影响实际使用,反正你也不用仿真

应还不是层叠设置的问题,仔细对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B:
你看下板厚的设置,修改一下板厚应该可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板厚的设置,修改一下板厚应该可以,你试试

怎么设都不行,对照了下另一个板子设置一样的,记的以前在哪还看过类似这种贴子了。

网友:
提示是说介质层厚度设置为0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我就无能为力了

另外的板子设置一样,会不会是因为在其他设置里关了相关的警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