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源端端接,板子加工阻抗匹配

楼主(2011-09-26):
小弟有个关于DDR2阻抗匹配的问题,想请教做板子的大牛。大家都知道,做DDR2的时候都加个源端端接电阻,通常有22欧或33欧的,这个根据仿真确定的。目前我见到两种形式,有点疑问,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啊:

1、见过没有加源端端接电阻的,他们说在加工板子的时候,让加工厂对单端线进行调整了,做成了50欧的匹配,这种方法可行吗?

2、更常见的是加上源端端接电阻,那么以后加工板子的时候,单端线的阻抗还要匹配成50欧吗?就是要不要让工厂对这个线做50欧的匹配;

板子的整体阻抗50欧。

网友:
还是需要的,源短短接的目的就是消除二次反射,原理是发射端的内阻一般约为20多欧,配上源端短接电阻,这样内阻加上源端匹配电阻就是约为50欧姆。从而二次反射的反射系数为0.

网友:
DDR2有个ODT需要留意,就是芯片的引脚内部可以设置源端阻抗匹配,有三种,可以通过模型选择来进行设置,

网友:
DDR2确实有个内部ODT需要注意,所以有的设计的时候接了外部电阻,有的没有接,直接使用内部的O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