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26):
图上三个黄色箭头所指的线是电源分割时自动生成的,这个管脚和铜皮是同一个网络。
请问图上三段线是什么线,怎样设置它的宽度?

网友:
选中铜皮,右击选择参数设置。

网友: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出现的界面,点thermal relief connects这项
选择use fixed thermal width of项 自己添加它的宽度 ok就可以

楼主:
谢谢,找到了。
我用的是16.5版本,选中铜皮,右击选择 Property edit ,可以设置本块铜皮的相关属性。
在 Setup->Design Parameters 全局设置窗口的 Shapes 标签下可以设置动态形状的参数。
我上面图上的三段连线应该是热风焊盘的连线。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我想知道如何单独设置它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