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是在在pads layout还是在pads router中进行?

楼主(2011-09-26):
大家好,我是pads的新手,我布线时用router,有人说用pads layout布线比较好,但是我发现pads lyout走线很难受,没有router用得爽。请问大家是用哪个软件进行布线设计的,如果用router再导入pads layout出数据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用的是pads2007.

网友A:
都可以,在PADS中调整,在Route 中拉线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在PADS中调整,在Route 中拉线快!

两者互导不会出现问题吗,比如说,对出数据有影响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者互导不会出现问题吗,比如说,对出数据有影响之类的?

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只要按照规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只要按照规则操作!

呵呵,多谢啦!

网友B:
对于简单的小板我觉得适合用LAYOUT走线,密度大的比如手机之类的就用ROUTER了,也可以互相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简单的小板我觉得适合用LAYOUT走线,密度大的比如手机之类的就用ROUTER了,也可以互相配合使用。。

嗯,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