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DCR检查

楼主(2011-09-26):
请教各位高手,我画得PCB板在做DCR检查后,都是同一类错误,
Missing NEGATIVE Net for differential pair [MX4_DIFFERENTIALPAIR1],positive net[]
我是新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请教了。谢谢

楼主:
还请问一下导角深度是什么,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差分线问题  详细参照论坛的帖子咯
询问问题时  最好截图  更直接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是erc检查出来的错误而不是drc!!
ad里,在原理图里设置差分对时,差分对的名字前面部分要一样,再分别跟上"_P"和"_N",
比如“HDDA_P"和"HDDA_N"。
经过试验发现只能是P和N,不能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