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9.2 CES更新问题

楼主(2011-09-26):
最近用7.9.2 做板子时发现,更新CES很慢,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或如何解决?

网友A:
板子比较大或者是规则比较多是会慢的,试下取消交互和取消实时更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比较大或者是规则比较多是会慢的,试下取消交互和取消实时更新试试看

同一个板子,我转到07.8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更新速度很快。

楼主:
好像这个是7.9.2的BUG。期待下个版本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