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在导网表的时候是否要将warning全改掉

楼主(2011-09-26):
在用orcad导出网络表时候,经常提示警告warning但是不是错误是否要将警告全部改掉还是可以忽略呢?

网友A:
warning 心中有数。就可不管了。
这是经验,如果没有这经验的话,先吃点苦,搞清楚。以后看到就不会有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 心中有数。就可不管了。
这是经验,如果没有这经验的话,先吃点苦,搞清楚。以后看到就不会有疑惑 ...

那能麻烦先将你的一些经验传授一下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