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遇到的灌铜问题,有点难度!

楼主(2011-09-26):
请教:在pads2007版本下铺45°网格铜(线宽0.1mm ,线距0.3mm)遇到的问题:
把参数设置好,点击确认,铺出来的网格线只是平行的斜线,而没有交叉,没有网格效果,9.3版本下
也提示错误,但在05版本下就没错误提示,点解?附件有原文件,及05版本的ASC文件,
ABC.zip (91.89 KB, 下载次数: 26) 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温馨提示:是铺45°网格线才会遇到此问题。
如图: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谢谢!哥们,不行呀,我要铺的是网格线,而不是实铜。
如果是铺实铜就没有问题,不会出现错误提示。
如果铺网格线就会报错,现在的问题是无法铺网格线!

网友B:
改一下下图中的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下图中的参数看看

你好,修改了GRIDS参数依然有错误提示!

网友C:
可以选择网格模式去做,把格点改小!

网友:
算了,我切换软件帮你看看吧。呵呵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所要的?

ABC(9-27a).r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网格模式去做,把格点改小!

你好,选择其他网络模式及更改格点后 铺网格线也一样提升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所要的?

嘿嘿,谢谢!你这个是直角网格,不是45°斜角网格,刚刚转换成45°网格了一下又报错了,
我估计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你再看看这个文件,我回导试过是OK的,但不知道你导进去是否OK

ABC(9-27b).rar

网友B:
这是铺铜的效果图,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要的。

网友:
你用后面的文件换一下看看,(先前没看到你回复的贴子,不然就直接给你改成45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铺铜的效果图,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要的。

呵呵,我要的是45°网格效果,如图:

网友B:
不是版本问题,是你的铜皮参数有误。见下图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貌似和平滑半径没有关系,我试过没变化,改铜的线宽和铜属性的角度为对角方式后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要的是45°网格效果,如图:

不好意思,上传文件时没看到你回复的贴子,你用后面B的文件把角度改一下就可以了!后面B的文件己解决你报错的原因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问题,是你的铜皮参数有误。见下图

非常感谢,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按照提示修改参数马上就搞定了,偶像哈

网友:
不客气,大家一起学习呵

网友C:
你好,选择其他网络模式及更改格点后 铺网格线也一样提升错误!

没有错误哟,附件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错误哟,附件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条件!

呵呵,谢谢,已经搞定了,是我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问题,是你的铜皮参数有误。见下图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问题,是你的铜皮参数有误。见下图

 45081

是这样吧,铺铜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