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只是Layout江湖里的一个过客

楼主(2011-09-26):
其实ZTE的Layout是以concept HDL-allegro流程为主,用Expedition也没多久,采用Concept HDL-Expedition流程是了为兼顾以前的原理图设计.偶刚在Expedition门外窥见其行云流水的布线艺术(mentor视频),为之心动,才欲投其门墙.因MENTOR版本的问题,才装好EE2007.5,原想走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 ,再走Dxdesigner——Allegro流程.据网上介Dxdesigner画原理图好用,兼容性好,与Viewdraw一脉相继.虽没见过其真面目,亦想一睹其神采,才执着Dxdesigner.不想困难多多.无可奈何,只好走orcad Capture——Allegro流程和OrCAD Capture——Expedition流程。回想这几年的EDA自学历程,又无美人相伴,倍感艰辛和孤独......在Layout江湖里,偶只是一个过客,虽无任何成就,依然执着和坚持.

网友:
dxdesigner没那么难吧!

网友:
一楼应该是在建库遇到了麻烦,感觉mentor库管理还是比较规范,刚开始觉得麻烦,但走一个流程就熟悉了。与allegro相比,后期维护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关键是很多硬件工程师对Dxdesigner都没有听说过???
    这是一个全局和总体性考虑的问题,只是layout工程师会用并不代表公司就会选择Dxdesigner。
大公司做什么都很谨慎,主要担心硬件工程师不会使用,还要花时间来培训,培训没多久又走了......

网友:
    画原理绝对orcad方便第一, PCB么复杂点的当然也是allegro.

网友:
    我确实没听过Dxdesigner, 估计是没有盗版用吧?  Cadence很聪明,它在学windows. 推广与放盗版(不搞死盗版),没有盗版,有几个人知道你这东西? 放了盗版,等你们都用得放不下时,它收获更多.

网友:
    PADS里面就有dxdesigner!盗版到处都是啊,可惜没人用,orcad的确方便,但是容易挂,经常保存undo操作就没了,总感觉没那么人性,它也不检查footprint的正确性,warning也一堆,尤其是检查错误的时候不好用,从allegro交互到orcad一旦高亮网络就死翘翘了,orcad至今也没发现有像concept hdl那样的rf接口,原理图不能定义拓扑不能定义约束!还不完善
dxdesigner能够直接在原理图定义约束,无论后端是expedition还是allegro,很方便,dxdesigner能够和agilent ads做实时联合仿真,dxdesigner能够提取拓扑做信号完整性分析并定义网络拓扑结构,能够从hyperlynx反标注终端电阻大小,最强的是N个人同时画一张原理图。但是dxdesigner的库做起来很累
    有个功能concept hdl和dxdesigner都有的,但是orcad没有(或者是我不知道)————比如一个电阻,我在库里面定义一个横着的一个竖着的,在定义symbol的时候把各个属性都设置好位置,画原理图的时候能够在两种种类中任意切换,对于原理图中一堆横七竖八的电阻能够做到快速、整齐、美观、方便的操作,在orcad里旋转symbol后要移动各种属性,而orcad的格点比较大………,要不就是满图纸的找电阻

    2007.7以前的dxdesigner最蛋疼的是做个symbol在pdb里没有显示,必须把dxdesigner关闭再打开才能看到,晕死!

网友:
    其实LZ说了一大堆,你们都没看到重点,重点就是 “又无美人相伴,倍感艰辛和孤独”

网友:
    呵呵,我也只是LAYOUT江湖的一个过客。。虽然看不到希望但仍还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