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交叉探针时,AD不能像protel那样定住,可否设置?

楼主(2011-09-26):
比如,在PCB编辑状态下使用交叉探针,跳到原理图后,又会跳回PCB,不像protel那样就定在原理图。
请问大家这是否可以设置?
还有个问题,我的winter09不能对具体网络进行颜色设置,我看有人可以,不知道那个版本可以,是否可以推荐个?

网友:
AD10能像PADS一样给网络设不同的颜色,我试过,我的AD9不能设,,,,,,,,,,,,,,CROSS PROBE我一般是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后再按T-S的。。在PCB中选中再按探针是会跳回来。这个我也找不到方法。。同问高人。

网友(点评):
谢谢!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