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1-09-26):
(---------------------------------------------------------------------)
(                                                                     )
(    allegro Netrev Import Logic                                      )
(                                                                     )
(    Drawing          : 112.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3S026                                      )
(    Date/Time        : Sat Sep 26 22:31:00 2009                      )
(                                                                     )
(---------------------------------------------------------------------)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F:/cundang/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112.brd';
NEW_BOARD_NAME '112.brd';

CmdLine: netrev -$ -i F:/cundang/allegro -y 1 F:/cundang/#Taaaaaa03952.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F:/cundang/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F:/cundang/allegro/pstchip.dat (00:00:00.10)
Starting to read F:/cundang/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F:/cundang/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F:/cundang/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F:/cundang/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0)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PR150-400X500' for device 'CAP_CAPPR150-400X500_47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254-2P' for device 'B2S_2_254-2P_B2S'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650-320X170' for device 'R_RES650-320X170_10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DIP8' for device 'LM358_2_DIP8_LM358'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Alternatively, the JEDEC_TYPE is not defined for the device in the pstchip.dat.

#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DIP8' for device 'LM358_1_DIP8_LM358'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Alternatively, the JEDEC_TYPE is not defined for the device in the pstchip.dat.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D:\SPB_DATA\ALLEGRO LIB\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D:\SPB_Data\allegro lib\

------ Summary Statistics ------

netrev run on Sep 26 22:31:00 2009
   DESIGN NAME : '123'
   PACKAGING ON Jan  3 2011 16:39:28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No error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5 warnings detected

cpu time      0:01:00
elapsed time  0:00:00

网友:
库路径不对!找不到封装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库没设置好。你看一下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的Design_paths是否有设库文件路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库没设置好。你看一下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的Design_paths是否有设库文件路经

已经设置了路径,   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会是网表生成不对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两次这种问题,库路径都正确,后面好像是在数据库中删除,然后再重新增加一次又好了,没搞明白为什么?

网友:
    沒有找到device文件!!

楼主:
    我用db doctor 修复了遍文件  就好了  谁帮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