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有特殊焊盘的元件封装!

楼主(2011-09-27):
pdf中好些资料是这样的layout,不知道中间的铜皮上的过孔是怎么添加?还有右面的十字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什么器件的图啊,发个PDF看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QFN封装的器件吧,中间焊盘上的过孔我们一般是在设计中添加,在封装中不添加。

楼主:
    就是QFN32的封装,不知道十字花是怎么弄的?

网友C:
    這個指的是中間gnd pin有兩種設計方式,右邊的那一個會好一點,像這種比較大的gnd pin一般在建元件時會把paste mask分成幾個小塊。主要是考慮到生產問題(大面積積錫)。至於pad 上的孔是怎麼打上去的,這個都會在建元件時直接建在pad上。它其實就是via(加強散熱能力)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器件的图啊,发个PDF看看。

    是tlv320aic3101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QFN封装的器件吧,中间焊盘上的过孔我们一般是在设计中添加,在封装中不添加。

谢谢!那如何将过孔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指的是中間gnd pin有兩種設計方式,右邊的那一個會好一點,像這種比較大的gnd pin一般在建元件時會把pa ...

got it!

网友:
    上面的大侠回答的不错,你就按上面的理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