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加热后会对那些参数有所影响?

楼主(2011-09-27):
大家来讨论下,PCB板用风枪加热后,那些参数会有改变?比如阻抗,硬度之类的

网友A:
    温度增加,阻抗变大,允许通过电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增加,阻抗变大,允许通过电流减小。

    不是吧,好像是温度增加,阻抗变小吧,

网友:
    应该是变小没错~

网友:
    是变大,同样的pcb走线随着温度的升高允许电流变小啊,那么为啥变小呢,是因为DC阻抗增加了,P=I2R发热量增加了,嘿嘿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