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平面分割问题

楼主(2011-09-27):
1.我用Z-Copy复制一个Anti Etch Shape,为动态铜(单层与全部层都试过);
2.在需要分割平面的层画Anti Etch Line,
3.发现并没有分割成功。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在控制栏有没提示要route keepin?分割平面需要一个keepin。

楼主:
没有提示要route keepin,记得上也不需要这个呀,现在我增加route keepin也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栏有没提示要route keepin?分割平面需要一个keepin。

画Anti Etch Line,然后分割不就可以嘛。为什么还用z-copy,需要route keepin啊?
初学者,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分割平面步骤,(1:画keepin,2:铺铜)可以Z-COPY,3:anti etch line,4:split create;整个是一个全封闭的平面,分割会以keepin为范围进行。不过分完之后的平面形状还可以继续修。Z-copy是复制,和分割没关系,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命令了。你不Z-copy直接画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割平面步骤,(1:画keepin,2:铺铜)可以Z-COPY,3:anti etch line,4:split create;整个是一个全封闭的平 ...

哦,根据公司的规范。一般情况下,在导进结构图之后,就会Z-copy出 route keepin和package keepin。
我说的这个route keepin应该是针对所有层的,这个对所有的走线以及shape是貌似都有效的,应该在布线之前就应该有了。
所以不解你现在要画的route keepin,不知道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那我是没有建立route keepin和package keepin,之后才建立的

网友:
检查anti etch有没地方没闭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