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删除整板背钻孔的SKILL,谢谢!

楼主(2011-09-27):
    求一个删除整板背钻孔的skill,或者告诉方法,每次都一个个的选择,很没效率。非常感谢!我邮箱yneda@163.com

网友: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删除方法和步骤?

楼主:
    是这样的,因为要做底板,我们还要输出一个图,不含接地过孔,不含背钻过孔,然后导出DXF。删除接地过孔很简单,把其它网络锁住,地网络不锁,然后框选过孔,一起删除,但删除背钻孔就麻烦了,没有找到批量删除它的方法,只能一个个去选择,效率不高,要是能找到批量选择的方法,也不一定要用SKILL,当然,有SKILL更方便,希望版主能帮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实用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