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覆铜后检查连接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7):
pads中覆铜后检查连接错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方便将PCB上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将PCB上传么?

好的,

网友B:
你把Solder Mask Top层和Solder Mask Bottom层的开窗面的网络属性都选择None.     就OK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中午休息,楼上正解。

温馨提示:你的“地”处理得不是很好,可以多加优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中午休息,楼上正解。

温馨提示:你的“地”处理得不是很好,可以多加优化哦

弱弱问一句应该怎么优化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Solder Mask Top层和Solder Mask Bottom层的开窗面的网络属性都选择None.     就OK了.

请问大哥在pads中应该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
新手要看书

网友B:
如图所示

网友:
选择中你在 solder Mask 中所画的铜皮后修改属性(如图):

网友:
地有好多“瓶颈”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

我按你说的把网络属性都选择None,但还是有相同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
版本高,打不开。
看上去应该是跨接了。

网友B:
修改好了

网友A:
请注意,只改两层阻焊层的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只改两层阻焊层的铜皮!

是的,我就是改的这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只改两层阻焊层的铜皮!

不好意思,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的打不开,我的是pads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好了

不好意思,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的打不开,我的是pads9.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的打不开,我的是pads9.2

我导了个2009.2的版本,你打看看

0927a(2009_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导了个2009.2的版本,你打看看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打不开,你能把它导入成pads9.2版本的.asc文件吗?

网友A:
你再导入这个ASC看看吧

0927a(a).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导入这个ASC看看吧

还是打不开,你是不是按照下面附件导出的,选择pads9.2

网友:
附件是已经修改好的,已导低版本,问题在于两阻焊层网络设置问题,另外J2的7,9,11,13,15,17,19等脚的连接方式个人认为不是很好,很容易造成连锡给人短路的假象

34.65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5

已经修改了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中午休息,楼上正解。

温馨提示:你的“地”处理得不是很好,可以多加优化哦

这个怎么回事啊??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