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X如何给区域分配网络?

楼主(2011-09-27):
allegro 16.X如何给区域分配网络?就是说。划定一个区域然后分配网络。这个区域只有分配的网络可以走线。其他的就不可以。

网友:
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换种方式思考下:
分两类:可以走
            不可以走

不可以走的,只要走在这个区域,线就会变很大或变很小。工程师就会绕过这个区域走线了。

实现方法,用能建class的约束管理器(也就是说,15.X不能)。

楼主(2011-11-14):
怎么没有高手来指教。

楼主:
没有高手之指教就自己顶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是swap功能吗?

网友:
首先你要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别人才可能帮得到

楼主:
ALLEGRO 16.X如何给区域分配网络?就是说。划定一个区域然后分配网络。这个区域只有分配的网络可以走线。其他的就不可以。我是想使用这个区域来布线DDR走线。其他的任何信号都不可以在这个区域走线。在线等候

楼主:
没有高手原因赐教。本人是郁闷。在网上看了很多这样的论文但是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