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AD6中updata出现的对话框,是何意?

楼主(2011-09-27):
如题,更新PCB的时候出现如图中的对话框,是何意啊?

网友:
基本上Protel映射元件的依據是UNIQUE ID,所以每個元見有個UNIQUE ID值
就算你手動更改了Sch或是PCB某個元件的Designator,還是可以用Unique ID對應
出現這個訊息,請你切換到PCB環境
菜單Project/Component Link對應後再做一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