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layout 四层板 走线问题 拜托 帮主了

楼主(2011-09-27):
1. 我在3层到第4层打了过孔  电测的时候  显示此过孔与top层的焊盘短路  不知道怎么办呀!
2.我在从1层打过孔到3层 又想以此孔走线到第2层  不知道怎么操作  望高手指导   谢谢
3.我的F4跳层设置1层TOP 与4层bot切换  怎样也能将2 层 3 层也设置一个快捷键 快速打孔调层,不用每次用鼠标点击来选择层    望高手指导   谢谢   内容详细 加分!拜托!!!

网友A:
你说的是过孔。那它可以通向电路板所有层。所以1 2 都不是问题。第3个,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层数:

谢谢  !  解决我一大麻烦  十分感谢   刚刚起步画4层板  菜鸟一个   还望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过孔。那它可以通向电路板所有层。所以1 2 都不是问题。第3个,请看图

谢谢你! 再次问一哈 怎样将孔只打在3-4层   电测的时候不出现与TOP层短路的现象呢    拜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再次问一哈 怎样将孔只打在3-4层   电测的时候不出现与TOP层短路的现象呢    拜托!{:soso_e183 ...

过孔连接所有层,你是说只连接3 4层是吧?那是埋孔。很贵

网友:
那应该是埋孔吧,还没学会怎么用的

网友:
在过孔的时候设置为埋孔啊,C:\Users\huangzj\Desktop

网友:
C:\Users\huangzj\Desktop\2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发图真的对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连接所有层,你是说只连接3 4层是吧?那是埋孔。很贵

没有办法 板子只有6.4*6.4mm  芯片就5.8*5.8了 还是 socket封装BOTTOM层更没有空间  只能这样画了   明明打孔在3到4层  可是电测的时候该孔就是与TOP层元件短路   痛苦死了     哭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发图真的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D:
给个教程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教程学学。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十分感谢!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十分感谢!谢谢支持!

问题 已经解决  十分感谢  再次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