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用sub-drawing和问题

楼主(2011-09-27):
小弟16.3版本,想用sub-drawing和同事一起画图;不料越到点问题,也解决了部分问题;
网上满天都是那个北京什么工作室的pdf合作布线,写的很不详细;
用sub-drawing的时候,选着什么导出什么,可以选择布局什么的,为了可以导出相同的REF编号,还选择右边属性框的所有东西;然后拖个图,在命令框输入位置;x 0 0;回车后就行了
导入的时候要把导出的文件放在bird文件里面就可以选择了,不然不能选,这个我试验了半天
;我问题是我导入导出都选择了右边的东西,可是还是没有REF编号,和大神们说的有出入;
16.3版本

网友A:
导出placement, 删掉器件,再导入pla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placement, 删掉器件,再导入placement

我试试的 谢谢你

网友:
    把导出的subdrawing 的零件用show 指令做个txt (确认不多也不少,这个要细心),然后在导入sub~就ok。GOOD L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