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1-09-27):
allegro 16.2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Oblong焊盘 覆铜避让变成这样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感觉你在keepout层应该做了一个旋转90度的椭圆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在keepout层应该做了一个旋转90度的椭圆区域。

查过了,不是这个原因。所有这种Olbong焊盘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