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ivity与unrouted数据统计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9-28):
板子布线完成以后,检查connectivity无错误。
但unrouted却显示如下:
Connections Routed: 600  Partially 112  Unrouted: 40   Total: 752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联系?

网友:
版本不同吧!!

楼主:
能否讲得深入一些?
按照我的理解,connectivity实际上就是根据网表来做检查,看是否已经布线完成。
但我在检查的时候,这项检查没有错误,而统计报表中仍然显示Unrouted: 40   Total: 752。
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否不需要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