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怎样查看相同网络?

楼主(2011-09-28):
第一次用DXP,我只是用来看看图纸,我想点中一个网络,其它相同网络全亮起来,这样就好查看.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按住ctrl.然后点你想要点的网络。

网友B:
也可以在PCB  ——nets——选中你想要的网络    或者想要的网络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PCB  ——nets——选中你想要的网络    或者想要的网络类

也一样,一般局部布线的时候,考虑到等长等问题的时候,我也是采用PCB----NET的方法的。呵呵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然后点你想要点的网络。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选中地网络,然后所有的地网络都高亮显示。你的方法只能是当前选中的网络变成绿色的。不用加按CTRL键直接选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选中地网络,然后所有的地网络都高亮显示。你的方法只能是当前选中的网络变成绿色的。不 ...

那应该是按照3楼的方法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是同一种类型的网络,比如DDR的地址线什么的。那你在右下角的PCB中选择PCB然后点击NET。但是前提你要在DESIGN下面的CLASS里将相同类型的线合并成同一个网络。这样就比较符合你的要求。如果是一个个网络的点亮。貌似我还没找到过这种方法,希望知道的,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选中地网络,然后所有的地网络都高亮显示。你的方法只能是当前选中的网络变成绿色的。不 ...

不明白你的意思,像2楼说的按住ctrl再点击想要的网络,这样就高亮显示了啊,你说变成绿色?或者按下快捷键SN也可,不知这样是否达到你要求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你说的是原理图,我还以为是PCB呢,刚刚实践了一下,在原理图中,按下Alt键或者快捷键SC,再点击某一网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