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开启时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28):
请问在开启pcb editor时将cadence product choices 设置成了默认的了,之后每次使用都是不会出现对话框了,怎么改回来?各位请帮忙解决下!!

网友:
在打开BRD后,在File下选择Change Editor就可以选择想要的

网友:
file change editor楼上正解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我认为默认很好,每次提醒只是你想用到的是那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