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28):
问题描述:选中一个元器件,然后edit decal ,修改完以后点击file----exit decal editor 从新回到 pcb layout 界面。别如我这时想快速切换到第四层,我用快捷键Z4 ,于是打开了第四层,这时发现走线、丝印等颜色和我原来设置不一样啦  再打开display colors setup  会发现只有顶层和第二次还有颜色显示 其它层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显示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你看下其它文件会不会?

 使用PADS 9.2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只是高版本的一个快捷键“Z”然后你再敲“Z”即可恢复!

楼主:
我的所有文件都会
我是9.3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高版本的一个快捷键“Z”然后你再敲“Z”即可恢复!

问题描述:选中一个元器件,然后edit decal ,修改完以后点击file----exit decal editor 从新回到 pcb layout 界面,然后敲Z4 回车, 敲完后紧接着再敲Z回车  你看看你的颜色设置会不会出现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描述:选中一个元器件,然后edit decal ,修改完以后点击file----exit decal editor 从新回到 pcb la ...

z1表示显示TOP层,Z2显示layer 2层,如果你敲入这个快捷键是显示你需要看到的层数直接屏蔽其它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表示显示TOP层,Z2显示layer 2层,如果你敲入这个快捷键是显示你需要看到的层数直接屏蔽其它层数!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试一下吗  我问题描述的得Z4不是唯一的 看你板子有多少层 什么Z3 Z5 Z6 都可以 只要敲完以后再敲Z回车显示所有层,你会发现各层的颜色设置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