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

楼主(2011-09-28):
HFSS12错误

Too few conductors were found on port 1.  There should be one conductor for each terminal, with one additional reference conductor.  Unintentional contact between conductors may cause this error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PORT没有把导体都包含进去,PORT设置的太小了?没图没真相啊,最好能有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ORT没有把导体都包含进去,PORT设置的太小了?没图没真相啊,最好能有工程文件

我也怀疑是这样,但是我airbox的大小固定了,两边刚好包住conductor,port的大小就是airbox的边界面、有没有什么办法使airbox沿着某一个轴,比如x轴两边扩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这样,但是我airbox的大小固定了,两边刚好包住conductor,port的大小就是airbox的边界面、有没 ...

能截几张图么,最好能上传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截几张图么,最好能上传工程

我们这边不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不方便啊

你不是说airbox的大小固定么,要是变大变小无所谓的话那你可以选中airbox往两边做镜像复制,然后选中所有要合并的airbox选择unite融合成一个整体,然后在重新设置POR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airbox的大小固定么,要是变大变小无所谓的话那你可以选中airbox往两边做镜像复制,然后选中所有 ...

对,我希望变大,因为port可能太小了,导致报错。我先试试吧,谢谢

网友:
可能原因:Port 的兩邊沒有平整的接觸到導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