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蛇形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我画的圆形的蛇形线不够圆滑(如下图),要怎么弄呢?请教各位!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请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724-1-1.html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知道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形状之前选择的Rounded,选择Mitered with Arcs,然后按1、2键调整形状就可以了。

网友:
哦、蛇形线啊、、

网友:
这时蛇形线吗

网友:
他这个不算蛇形线哦  估计就是在线上画的一个圆弧

网友:
蛇形线调整可以用1,2,3,4和, 。这六个来进行调整。按TR就可以进行蛇形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