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解答16.2 Same net DRC无法显示

楼主(2011-09-28):
已经设定好了,为什么还显示不出来呢?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颜色设置出了绝大多数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说详细点吗?没太懂

网友A:
    在constrain manager 下面的same net spacing set options里面下拉所有的false都要改成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nstrain manager 下面的same net spacing set options里面下拉所有的false都要改成true

多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