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e很慢,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9-28):
最近发现expedition 布线过程中每保存一次,都会提示 save database, 而且好慢啊?
以前save挺快的啊。我最近也没改过啥设置啊。
请教大家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慢的问题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看看有木有高手。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看看drc是不是有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看看drc是不是有错误啊??

我 DRC一定会有错的,机构原件有些超出了outline .、
我保存的时候没有要求要check DRC .

我的这个问题和database 有关系吗?版主,谢谢!

网友:
你把drc解决了再看看还慢吗?save database的时候会检测最基本的drc,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好点的处理器,好点的硬盘,你再看看快不快了,呵呵

网友:
    关闭程序,重新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