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导出netlist文件,再导入空的PCB文件,怎么没有元件?

楼主(2011-09-28):
为甚么导入,quick place 也没有?allegro导入网络表老是用不好,开发者这方面是不是加强一下?

网友:
有没有提示导入成功?allegro的网表导入很严谨的。

楼主:
没有。可是我从PCB好板导出的啊

网友:
晕,与开发者没什么关系吧,方法问题。
检查一下你的lib文件

网友:
    应该是库没有设置好!

网友:
    你还要导一个TECH FILE才可以

网友A:
    自己水平不够就不要说软件有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水平不够就不要说软件有问题,呵呵

    确实水平不够。我自认为protel已经游刃有余,有些东西没法套allegro,想必你水平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否写详细点网表导入导出,指导一下。

网友:
    我不是回复了吗?再导一个TECH FIL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