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印字体大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9-28):
各位高手,如图所示,那个选项是全局设置,比如,我把这个字缩小,是否可以有全局设置,也就是PCB板上的所有的都变小?一个人学习,没有人带,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使用shift+F,查找相似对象的功能即可一次性修改丝印字体的大小

网友A:
按F12调出界面1   输入  istext    点击应用     按键F11 调出界面三  更改你的需要的值  en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F12调出界面1   输入  istext    点击应用     按键F11 调出界面三  更改你的需要的值  enter

LS的这个方法会不会麻烦点啊,这个功能应该还有其他更强大的作用吧。shift+f全局选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12调出界面1   输入  istext    点击应用     按键F11 调出界面三  更改你的需要的值  enter

选istext没有反应,有图为证,下一步应该如何做,高手!希望能在指导一下!

楼主:
刚才没看清楚,终于搞定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这个方法会不会麻烦点啊,这个功能应该还有其他更强大的作用吧。shift+f全局选择即可

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吧  我之前看你回复了一种 我就给了另一种方式    呵呵

网友:
没的说了,2楼和3楼都是对的。2楼用的多点吧。3楼的方法还没玩过,和规则设置里的方式貌似有点相同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