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看电压及图形的意思?

楼主(2011-09-28):
1.怎样查分割后的各平面的电压类别?如5V,3.3V等?我的意思是,以前protel中我双击一个区域,即可看,如为3.3V,allegro中怎么看电压环的电压呢?
2.板子上到处都是“口”里面有个叉,啥意思? 怎么修改不出现?

网友:
多多看书,多逛逛 论坛~    Good luck !

网友:
show element 或者 F4

楼主:
第一个已解决。关掉所有颜色。开启anti etch,和etch,使用鼠标停留显示信息功能。即能看分割电压岛。
有人能解释第二个问题么?

楼主:
独自坐这儿等候回复。。。

网友:
allegro不用你去双击也不用你去点,光标移到那自然悬挂显示了

网友:
再不行的话你到NETS里看,然后指定不同的颜色,哎呀,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