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1-09-28):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在制作焊盘是,把焊盘做成圆形或是椭圆形,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对信号要好一些?希望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当然有影响了,焊盘的面积大,阻抗小,阻抗突变使得信号会有明显的过冲和振铃,高速线焊盘地下的参考面要挖空,提高焊盘的阻抗

网友(点评):
这句话可高深了,学习了,如果有具体的文档解释就好啦~~

网友:
貌似跑题了!

楼主:
高速线焊盘地下的参考面要挖空,提高焊盘的阻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尽量使得焊盘和走线的阻抗差异最小化

网友:
焊盘做成什么形状,是根据实际器件情况而定,所有焊盘,过孔是相当于有一个阻抗和容抗,所以这些都是无法避免,只有在设计电路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