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以及99SE中使用快捷键模块布局

楼主(2011-09-28):
最近看到刚接触PCB的童鞋在布局的时候,使用探针在原理图里一个个跳到PCB里拉元器件布局,那个感觉就是蛋疼。下面进入正题啊。。
首先在原理图中选取同一个模块的元器件,比如电源模块。然后按T+S,就会跳到PCB中点亮所对应的元器件。然后就可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布局了。(AD和99SE都通用)
还有许多好用的快捷键(AD):Shift+f(全局修改)
                                                  Shift+s(显示单层信号层)
                                                  还有很多,大家一起交流。有问题的提出来啊。有更多好的快捷键使用方法。楼下接着。

楼主:
自己先顶下。大家也看看,鼓励鼓励

网友:
TS是个好东西,不用手动切换了。

网友(2011-11-08):
T+S 真的好好用,谢过楼主了。

网友:
这样确实省事,但对于双显的我们表示无压力

网友:
很好用 我一直纠结于protel 的room功能

网友(2012-02-25):
铺好铜之后发现有错误需要修改连线怎么把铜去掉、、、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2012-11-14):
我的天啊,原来我真的还是童鞋啊!谢谢分享了

网友:
我觉得利用交互式+器件离散排列功能是很好的模块化布局方法,我一直用,不费劲~·O(∩_∩)O~

网友:
TS真心好使。谢谢楼主,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支持7楼和11楼,AD中可以采用双显示的方法进行模块布局,即原理图与PCB图交互,然后在原理图中框选中模块,在PCB对选中的模块进行器件排列把模块器件集中到一块,这样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器件挨着找了。还有对于原理图中相同的模块,在PCB中可以采用copyroom功能对相同模块进行一致性布局。

网友:
tc然后按住鼠标左键点击器件,可以在原理图和pcb中相互快速定位

网友(2013-01-06):
太好用了,T+S

网友:
第一次浏览该网站,就这里学习了两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6-10-26):
TS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