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脉宽的?

楼主(2011-09-28):
请问一下,脉宽的有什么作用?是如何才能改变脉宽的?请各位大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2011-11-24):
我也正在找这个东东

网友A:
在开关电源中,调整脉宽,也就是调整占空比,从而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电源中,调整脉宽,也就是调整占空比,从而调整输出电压

根据"伏秒法则"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伏秒法则"来计算

不懂,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