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r有这样一个功能吗?

楼主(2011-09-28):
在PCB里单独删除某个0603元器件的钢网层而其它0603的不被删除? 因为有些元器件是预留的,实际上不需要贴的,这样可以不刷锡省着点. 或者说说在哪里有可单独删除?
  我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实现,但操作起来有点麻烦,不是在PCB里直接删除,就是对不需要paste mask的元器件封装重新命个名且调用新的没有pastemask的焊盘这样是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allegro在manufacturer—— variants——create assmebly drawing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我没用过哦)

网友A:
如果想要在boardfile里直接删除paste mask的话,可以考虑建零件时pin的paste mask为空,另外在Package Geometry->paste mask层加shape啊。
不过我觉得还是不需要上锡的零件用不同的封装比较好,这样哪天想上锡了再换footprint就行了,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的,layout一点都不麻烦, 就是不知道EE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在boardfile里直接删除paste mask的话,可以考虑建零件时pin的paste mask为空,另外在Package Geom ...

谢谢,看来还是用不同封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在boardfile里直接删除paste mask的话,可以考虑建零件时pin的paste mask为空,另外在Package Geom ...

mentor EE 更直接,不需要的器件加入到variant manager,出gerber的时候选择相应的设置,不安装的器件直接删除钢网

网友:
没有用这个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功能可以手動一個一個paste mask 刪除,也可以寫個Skill將不需要的paste mask 一次全刪除

一个一个删除? 请指教手动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删除? 请指教手动的方法,不胜感激.

方法講錯了,是建一個沒有Paste mask 的PAD(pin),再將不需要的一個一個或全部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講錯了,是建一個沒有Paste mask 的PAD(pin),再將不需要的一個一個或全部替換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