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D里同时高亮两个网络时,是否可以让两者颜色不同?

楼主(2011-09-28):
请教大家,AD里同时高亮两个网络时,是否可以让两者颜色不同?
比如,同时高亮5V和3.3V两个网络,无法区分哪个是5V哪个是3.3V,是否能设置颜色或其它方式来做到区分?

网友A:
你先在NET里面更改网络颜色  再高亮不就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在NET里面更改网络颜色  再高亮不就ok了吗?

改了网络颜色,我这里只显示飞线颜色变化,网络还是没变色。是否我改错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网络颜色,我这里只显示飞线颜色变化,网络还是没变色。是否我改错地方了?

n你吧前面的方框勾选

网友:
没用的,貌似没有办法,只能先设好颜色后清除所有的网络然后重载一遍网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n你吧前面的方框勾选

谢谢,勾选后确实效果非凡。

网友:
真是服了,这个也想的出来.

网友(2011-12-07):
这个功能好啊

网友B:
    我认为做不到,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做不到,还请高人指点

    按照此方法可以的,只是看你用的什么版本的,有的版本可能用不了,同时看你的电脑显卡怎么样,显卡不行的话 有的时候也不能实现

网友:
    很好很强大。原理可以这么搞,我以前还以为不行。。,

网友:
    这是哪个版本?我的AD9没有哪个勾选得框

网友:
    AD的线上 过孔上 焊盘上都可以设置显示网络名,为什么你就区分不了了呢?

网友:
"AD的线上 过孔上 焊盘上都可以设置显示网络名,为什么你就区分不了了呢?"
4 S8 G) I6 k7 a! N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1-16):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