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1-09-29):
大家好,附件是我画好的一个200W的开关电源,帮我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谢谢各位!

网友A:
    下图有点不明白,不知道楼主是想开槽还是开窗的?(如果开槽的话那里的线全被割掉)

网友B:
    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地,如果有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有点不明白,不知道楼主是想开槽还是开窗的?(如果开槽的话那里的线全被割掉)

哦,这里不用开槽,呵呵,谢谢提醒啊!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图

是的,所有的铜皮都没网络。查DRC和连通性N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哦,这里没事,这个元器件是可以斜着装的,可以装进去。呵呵,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有的铜皮都没网络。查DRC和连通性N处错误。

    看来楼主不怕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有点不明白,不知道楼主是想开槽还是开窗的?(如果开槽的话那里的线全被割掉)

变压器的初级安全距离问题呢?各位再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不怕不怕。

变压器的初级安全距离问题呢?各位再看看啊!

网友B:
    楼主的头衔图像真是可爱呀!

网友C:
    我连你的电压是多少都不知道呀。你都没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地,如果有叫什么名字!

    C10负极所连接的就是初级的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头衔图像真是可爱呀!

呵呵,谢谢,先帮我看看PCB板的问题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是的我的铜箔都没有分配网络,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左右过波峰的话,CON1 100%没戏,全连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连你的电压是多少都不知道呀。你都没表达出来

楼主无视我这最重要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右过波峰的话,CON1 100%没戏,全连焊。

同意。插件之间太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10负极所连接的就是初级的地了。

要做就一步一步走好,“地”应该命名为:GND,注意这是国际化命名!不要违反规则哟!

网友E(2011-10-31):
唔 ,我也是新入门,不过我看了你的板子画得很好呀,好看看起来也舒服,应该不错,有没有试产呀

网友F:
L端子的CX1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端子的CX1没有起到作用.

哦?我自己看了也请同事看了,大家没有看出来CX1没有起到作用啊,老大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唔 ,我也是新入门,不过我看了你的板子画得很好呀,好看看起来也舒服,应该不错,有没有试产呀

画的很一般啦,还没有试产,是新项目,需要更多的验证。呵呵。。。

网友:
L要先到CX1后再到L2

网友(2012-03-08):
不行,还需多多努力!

网友:
用什么工具画啊,

网友:
看看画得怎样,

网友(2014-06-12):
学习一下,我也准备做电源来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