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ch和flood有什么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1-09-29):
hatch是刷新铜箔,flood是重铺铜箔。一般地第一次铺铜或file修改后要flood,而后用hatch。
这是网上找到的解释!我再应用的过程中,要用hatch提示要针对hatch outline操作,可是在命令栏中没有绘制这个的命令啊!
按照上面的解释,感觉好像也是针对copper outline来操作的,但是好像有限制的条件!
各位,有用过hatch这个命令的吗?它一般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应用呢?
谢谢!!!!

网友:
见证这里: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hatch

还有请看置顶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6-1-1.html

网友:
“hatch是刷新铜箔,flood是重铺铜箔。”
看这句就知道了,操作对象始终是铜箔(copper or copper pour)。hatch 和 flood 是看结果用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谢谢!刚刚拜读过了,深受启发!!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