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

楼主(2011-09-29):
大家好,关于覆铜时铜箔的厚度问题需要向大家请教一下。是不是在安全距离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铜箔越宽越好呢?尤其是地线。

网友A:
PCB设计一般都是够用就行,能省则省。
要是你的设计中,有的空间不铺地也节省不下来,并且确认铺了地,没有负面影响,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设计一般都是够用就行,能省则省。
要是你的设计中,有的空间不铺地也节省不下来,并且确认铺了地,没有 ...

TKS!

网友:
又学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