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电阻 接法

楼主(2011-09-29):
以上是关于DDR匹配电阻连接的两个电路。
其中第一个是参考板。它是用两个电阻做的源端匹配,然后分别连接到两片DDR。
而我的想法是直接用一个电阻连接。然后设置一个T点,分别连接到两片DDR,如第二个电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用电路一连接的情况?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从主芯片出来的地址线要经过两个同阻值的电阻,再分配到两个DDR。

请大家给点指导,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哪种方法更为合适?

网友:
负载有反射,第二种方法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A:
第二种方法负载有反射不会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负载有反射不会相互影响??

第二种方法,不明白为什么反射会不受影响。
我发现,貌似第二种方式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A:
悲剧,仿真结果显示是第二种好。波形是两种拓扑的对比,过冲大的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仿真结果显示是第二种好。波形是两种拓扑的对比,过冲大的是第一种

果然是高手。
这么意外,那你有没有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
这么意外,那你有没有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啊?

说了不是高手 ,我不知道原因啊,希望高手分析下!

网友B:
我刚做完一个56442芯片外挂3片DDR的板子,拓扑上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案。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电阻取值为第二个的两倍的话,两个图几乎无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做完一个56442芯片外挂3片DDR的板子,拓扑上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案。

设置了T点再分到三片DD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电阻取值为第二个的两倍的话,两个图几乎无差别

哦,呵呵我不懂仿真,所以看不懂你的图是怎么做的拓扑结构。
不过还是谢谢你,让我知道了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T点再分到三片DDR吧?

是的

网友A:
第一个图每条分支都要加电阻,颗粒多的时候岂不是很悲剧,既然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器件越少也越容易布线,成本更低(虽然电阻没几个钱)

网友:
第二种情况如果两个分支延时不同的话我想信号会很糟糕吧,但是ddr电路是否要求两个分支延时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每条分支都要加电阻,颗粒多的时候岂不是很悲剧,既然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器件越少也越容易布线, ...

恩是的。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可以理解地址线加电阻的时候,加在源端,因为我的理解是地址线单向传输。
那如果数据线,要加匹配电阻,是靠近CPU呢,还是靠近DDR?因为它是双向传输的,相当于I/O线。
这个问题可能问的有点幼稚,因为我刚做这行,呵呵给点指导。

网友C: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第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可以理解地址线加电阻的时候,加在源端,因为我的理解是地址线单向传输。 ...

    哈哈,这我就不懂了!有兴趣的其实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可以理解地址线加电阻的时候,加在源端,因为我的理解是地址线单向传输。 ...

    仿真表明终端电阻靠近源端要更好,图是两个接收端的波形对比,走线阻抗是50欧,总长度相同。

网友:
    当接收端的走线不一样长的时候,图1的仿真结果要好的多,图中终端电阻后的两条走线长度分别为3inch和1inch,两者差异较大的时候,反射波使接收端的信号产生了震荡

网友D:
    第二种应该是星形拓扑,采用这种端接要求分支走线长度相同,负载相同。如果第二种端接的电阻是第一种端接电阻的2倍,两种端接效果应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应该是星形拓扑,采用这种端接要求分支走线长度相同,负载相同。如果第二种端接的电阻是第一种端接电 ...

“第二种电阻是第一种的两倍,效果相同”
貌似与9楼说的相反啊,9楼仿真的结果是第一种端接是第二种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第一种!

一直都是第一种?
是不是匹配的阻值像9楼0r20楼说的那样。
    不过我还是觉得每条支路都去端接,一方面增加成本,一方面给layout带来压力。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