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手工焊接的工艺,器件焊接顺序及焊接各种器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9-29):
谁有电路手工焊接的规范说明,器件焊接的顺序以及焊接不同器件所注意的事项???

网友(2011-11-15):
先焊QFP再焊R\C\L

网友:
我一般从期间高度和耐热与否分,从低到高,从耐热到不耐热!

网友:
同意2樓和3樓的說法,也就是會被後面焊接的元件擋住,不容易下手的優先焊,再來是由高度低的、耐熱溫度低的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