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信号串接电容和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发现很多设计电路中,在信号输入端都会串接一个小电容和电阻;另外还会在信号输入端串接一个电阻,然后再与大地相连。如下图所示:

请问各位高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串接在输入信号上的电阻(r89,r90,r105)、电容(c162,c163,c164)的作用是什么?与大地相连的电阻(r87,r88,r104)的作用又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串接的加上接地的电阻为73欧姆符合一般芯片视频输出要求75欧姆负载的要求,串接电阻可以提高信号质量,并且与接地电阻做了分压,串接电容是隔直通交流,不影响输入脚的直流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