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时,有部分名称重命名。

楼主(2011-09-29):
#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EMI FILTER_0_ACF451832_EMI FILTER" is renamed to "EMI FILTER_0_ACF451832_EMI FILT".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HEADER 7X2_1_JUMPER7X2_HEADER 7X2" is renamed to "HEADER 7X2_1_JUMPER7X2_HEADER 7".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HEADER 5X2_0_JUMPER5X2_HEADER 5X2" is renamed to "HEADER 5X2_0_JUMPER5X2_HEADER 5".
#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HEADER 6X2_0_JUMPER6X2_HEADER 6X2" is renamed to "HEADER 6X2_0_JUMPER6X2_HEADER 6".
#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W PUSHBUTTON-DPST_0_RESET_DSP-RESET" is renamed to "SW PUSHBUTTON-DPST_0_RESET_DSP-".
#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Y2303_0_SOIC127P600X175-8_CY2303" is renamed to "CY2303_0_SOIC127P600X175-8_CY23".
#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TMS320C6713GDP_4_BGA272DSP_TMS320C6713GDP" is renamed to "TMS320C6713GDP_4_BGA272DSP_TMS3".
#8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MT48LC2M32B2B5-6_0_SDRAMTSOP86_MT48LC2M32B2B5-6" is renamed to "MT48LC2M32B2B5-6_0_SDRAMTSOP86_".
#9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ST39VF800A_1_SST39VFTSOP48_SST
请问该怎么解决?我请教别人,别人跟我说,元件命名太长,可是我在原理图中找到该器件,并查看属性时,名称都没有那么长。像EMI FILTER_0_ACF451832_EMI FILTER只有 这个EMI FILTER这个名字,其它的也是类似。

网友:
試試看在 Design cache 的地方做一下 Clean cache。

第二個方法,是打開一個新 DSN 文檔,將舊圖裡面每一個 Page 複製到 新圖裡面的 Page 然後儲存文檔,再由新文檔 產生 NETLIST。(用意是避免有多餘的 Design cache, Clean cache又清除不掉,尤其是不斷在 DSN 裡面修改元件的外觀,造成的多餘的 Design cache。)

网友(2013-10-29):
这个警告不可避免,allegro对相关的属性名称进行合并,超过一定数量的字符就截掉;在命名规范的前提下就不考虑这个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