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覆铜设置

楼主(2011-09-29):
如图所示,怎么设置覆铜与焊盘之间连线的大小??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我改了重新覆铜大小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
二楼设置地方错误   应该重新设置一个灌铜规则

网友A:
连线宽度变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线宽度变了呀!!!

你这里更改的是他的十字花焊盘的宽度   时间上他的覆铜间距是没改变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线宽度变了呀!!!

不好意思  是我弄错他问题了        你说的对

网友:
2楼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