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这个文件可以删掉吗?

楼主(2011-09-29):
如图所示,请问History这个文件夹可以删掉吗?因为这个文件越来越大,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删,这是备份文件,你可以保留最新的那个,以防万一。

楼主:
其它无关的也可以删掉吧?只要那个SHEET1和PCB主文件在,其它的都可不要吧?希望能回答我,谢谢!

网友:
我不清楚sheet2.schdoc和sheet3.schdoc里放的是什么,不确定是否可以删。如果跟sheet1.schdoc存在子母关系,那就不要删;如果是独立文件,删了对sheet1不会有影响,那就可以删。
除了sheet1和pcb1,及前面提到的sheet2和sheet3外,其他确实可以删。
schlib1.schlib是元器件的库文件,删了不会影响sheet1,不删的话里面的元件库可以给以后的图用。
PCB_Project1.PrjPCB是工程文件,是实现sheet1和pcb1相联系的作用,删了不影响sheet1和pcb1的单独使用,但是,同时也切断了两者的联系。当然你可以新建工程文件让两者重新确立联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