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仿真

楼主(2011-09-29):
我正在收集allegro仿真的问题,求解
1.allegro 16.3支持 enc等加密的hspice文件吗,如何支持。
2.allegro 在算阻抗时,如何加绿油部分的介电常数?
3.如何通过allegro的PI看到电源在各个点的压降。
持续更新中。

网友A:
要求也太高了,很多普通仿真软件不支持绿油介电常数的,再说了,allegro和hyperlynx的阻抗精度比不上polarsi,忽略了很多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也太高了,很多普通仿真软件不支持绿油介电常数的,再说了,allegro和hyperlynx的阻抗精度比不上polars ...

我现在在用allegro仿真,因不支持绿油,厂家提供的阻抗报告无法输入,即使用同样的线宽,间距,层厚,出来的阻抗值和真实值差异较大。仿真就会出现误差。好像hyperlynx支持绿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用allegro仿真,因不支持绿油,厂家提供的阻抗报告无法输入,即使用同样的线宽,间距,层厚,出 ...

是的,hyperlynx支持绿油了,晚些还会支持3D,阻抗建议还是用polar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hyperlynx支持绿油了,晚些还会支持3D,阻抗建议还是用polar算!

现在计算不是问题,只需要vender给出stack方案,就可以了。主要的问题是,我现在用allegro仿真,这会影响我直接从allegro导入的阻抗是错误的,或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