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初学者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29):
1、在建PCB封装的Cell Editor界面如何切换测量单位(不是标注单位),及如何切换十字光标样式。
2、原pads LAYOUT的PCB文件如何转换成Expedition
。。。

网友:
1.CELL EDITOR的界面点属性,进入后可以改尺寸单位
2.MENTOR的转换工具 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转换可能会丢失数据

楼主:
是测量单位,不是尺寸单位呀。。。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法改,工程是什么单位,测量就是什么单位

楼主:
在那个界面下,测量单位只能是毫米(mm)吗
如果我想改成MIL。
在那里改工程单位呀。?

网友:
测量在测量工具栏里面的第一个 属性里面改